用固态继电器怎么调节输出功率?

楼主(2008-01-04):
要求输出功率从1%~100%可调,用固态继电器控制输出

由于没用过固态继电器,请问用PWM 调节方式还是用过零检检测调节方式?

网友A:
使用标准的固态继电器无法调节,但是

你可以到做固态继电器的厂家看有没有类似的模块;
否则你就得自己做双向可控硅的触发模块,触发可控硅的导通角来实现功率的调节;

网友B:
可以用PWM来调功也可以用可控硅或VMOS型的调相来实现

    不过大功率设备如果允许应该尽量使用PWM方式,调相对电网的污染严重,尤其是可控硅调相更要慎用。
    PWM方式也是过零触发的,只是导通周期是完整的正弦波,靠连续时域的占空比实现调功,有的场合未必适用。

楼主:
.

TO chunyang

因为项目已选定了用固态继电器驱动,如果用PWM方式的话,为什么还要过零点?与过零点有什么关系?请说祥细点,谢谢

另外,你说有的场合未必适用,到底那些场合不适用?我是一路控制6500W的发热管,一路控制磁控管,

楼主:
.

TO: hq_y

固态继电器内部也是用可控硅或VMOS型管做成的啊,应该可以调节功率吧

网友C:
楼主没有搞清楚可控硅如何调功率

可控硅调功率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是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使其在交流电的半个周期内一部分时间不导通其余时间导通,改变导通角就调节了功率,此即 chunyang 说的调相方式。市上可调节发光强度的台灯就是这种方式。但你的固态继电器不一定允许使用这种方式,如果你的固态继电器是过零触发的则不支持这种方式。
二是若干个周期导通若干周期不导通,此即 chunyang 说的PWM方式。这种方式仅能用于热惯性很大的电炉之类,用于白炽灯则灯光闪烁。500W电炉热容量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