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输出信号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8-01-05):
功放输出信号电流与我们的交流220伏一样吗
如果功放输出信号为25安,那么要用多少平方毫米的铜线做输出线能够正常使用设备

网友A:
显然至少频率不同

用多大截面积线,与你允许导线上损耗多少功率有关。如果你不在乎损耗多少功率,则导线截面积受散热条件限制。
在音频高端,趋肤效应已不能忽略。

楼主:
RR

那么 功放输出的信号的电流如何计算呢,信号强度瞬时值和交流220相同曲

网友B:
要看输出功率与负载

依然遵循P=U*U/R,U是输出电压,有效值,R是有效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