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运放放大电路和滤波电路都会造成信号相位的变化~

楼主(2008-01-05):
RT~

请问有无方法使输入信号相位保持不变~

网友A:
理想运放不会使信号相位发生变化,实际运放会使信号相位变化。现在的绝大多数运放其频率特性大致相当于一阶低通滤波器。
滤波电路会使信号相位变化,如何变化变化多少与电路及信号频率有关。
对某一频率的信号,可以移动其相位而不改变其幅度,但不能对所有频率的信号都移动同样的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