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DC中.基准电压是觉得什么的啊!

楼主(2008-01-05):
(无正文)

网友A:
基准电压是觉得什么的?

不懂,反复想也不懂。麻烦说清楚一点吧。

网友B:
没说完就发了

LZ是问基准电压在ADC中充当什么角色是么?

网友B:
比如说:

如果基准为5V.模拟量为2.5V时对应的转换数据就是128(8位)
如果基准为2.5V,那么模拟量为1.25V时对应的转换数据为128.不知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C:
基准就是秤砣

数字量就是秤上的刻度

LZ见过过去的杆秤么?

楼主:
呵呵!是没有说大清楚就发了.

我近来在用TC7109是12位的ADC.是不是要把基准电压调到4.09V比较好!
这个东西我是用来测量温度的!
我看了别人设计的电路.为什么前面还要加个OP07放大呢?是不是OP07输入到ADC的电压范围就是0到4.09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