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24的问题

楼主(2008-01-06):
在设计产品的时候,要考虑成本,所以选用了324,搭接一个仪表3运放放大器

这是会遇到调0的问题,324不适合做仪表放大器,但是在产品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那位兄台做过介绍一下经验

网友A:
OP07还不够便宜?都这么搞,有什么出路……

举例:国产的变送器可能卖几百块就不错了,撑死能挣多少?西门子的变送器卖几千……为什么大家还是喜欢西门子的多?不就是性能、可靠性吗……

网友B:
貌似西门子西伯勒斯也喜欢LM324。

有条件拆一个进口的产品看看,只不过人家用的都是李逵罢了。

网友C:
仪表放大器决不可用324

    即使西门子用了,也非用于搭建仪表放大器,够用就行,但需要采用仪表放大器结构的应用场合是有相应参数要求的,用324根本无法满足,OP07在要求不高的前提下才是堪用的。

网友A:
见过西门子的几款温度湿度变送器,的确都是用LM324的

里面的电路比较巧妙,不是科班出身的那种正负对称电源供电,同相比例,反相比例……

网友B:
正负对称电源成本多高啊

半桥整流又便宜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