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易恒流电路中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楼主(2008-01-07):
R1:1k
R2:100R
R3:1k
R4:1R
目的:VCC变化时,流过R4电流恒定。问题在哪里?

网友A:
问题在于:

先不管元件数值,这根本不是恒流电路。

楼主:
继续

更正,R3、R6为0,要求通过R4电流的恒流。

网友B:
此电路为:

电压转电流电路.恒不恒流,还不能说.还有R3,R6为什么要为0?为10K不行么?我想为了平衡运放应该加上吧

楼主:
楼上回的真快

我刚把图上的R3、R6去掉,楼上就回了一贴。

看来现在问题多了一个,就是R3、R6要不要加?利弊是什么?

还有楼上说的不恒流又怎么说法?
图上简化了正相输入,直接从12V电阻分压过来,实际应该接基准电压。这里假定12V电源电压不变。

网友C:
只要V1恒定,R4的电流就是恒定的

楼主:
没人继续了?

网友D:
搞不懂,横流源负载在哪儿?

网友A:
这是典型的恒压电路

Vcc变化或R4变化,该电路保持R4两端电压不变。

网友E:
R6在哪啊?

同上,个人感觉6楼有道理

网友F:
哈哈,应该在Q1上串联负载~~~

楼主:
Q1就是负载

给电池放电,工作过程中VCC会变。

原图在运放的正反相输入端各接有一个电阻。

网友G:
恒流源有两类

一类是“源”,电流朝外的
一类是“阱”,吸收电流的
一楼图只能用作恒流阱,负载(悬浮)接在MOS管D极和正电源之间
旧帖了说的很多了,LZ可以搜来复习一下

其实根本问题是搞明白恒流源的概念和原理

楼主:
本来想上问题

回想一下,以前这里有讨论过类似问题,看来还是算了。

随手画的电路,只是想描述一下问题,但不是考虑能不能恒流,此电路在VCC变化时肯定恒定电流的。

网友H:
想问下赤铸为什么

一楼图只能用作恒流阱,为什么?

网友I:
这个所谓恒流源只是初级原理图

这个所谓恒流源只是初级原理图

网友J:
R6在哪啊?,负载在哪儿?

网友H:
R6已经被楼主删了

网友K:
R6应该是反向输入的匹配电路,选为1K左右....

 我也没有看到lz的R6, 自己猜测的, 另外这个电路在电子小制作的杂志看到过的,呵呵!

网友G:
1 楼的图只能做“阱”

简单说,电流方向“从上往下”流进恒流源的叫做“阱”,LZ 看看那个电路能从 MOSFET 的漏极往外“吐出”电流么?

网友L:
我怎么觉得不可以用MOS管呀.

运放要建立平衡后,才能得R4上的恒压,也就是说流过MOS管的电流不变.但建立运放平衡的条件好像不满足吧.输出端接在MOS管的G极,电流这么小,应该相当于开路,能建立平衡吗.

网友M:
不符合虚短,你们说是什么电路。

不符合虚短,你们说是什么电路。

网友N:
没反馈,没储能,怎么看也不象恒流源

mei

网友O:
只要V1和R1  R2的值不变 U1A3脚和2脚比较电压,稳定1脚输出电压来控Q1的导通保持R4端的电压和 U1A 的3脚电位做比较!R4上的电压稳定  U不变  R4不变
I4就不变啦!!献丑了!!

网友P:
输出方波???

此为振荡电路吧!输出方波???

网友M:
是个稳压电路

是个稳压电路,U1A是个比较器。

网友Q:
这玩艺会震荡。MOS栅电容造成的反馈移项

网友R:
RR

R4上的电压=R2上的电压,如果R2上电压恒定那么流过R4上的电流也是恒定,和其它电阻参数无关.

网友M:
与技术交流里的“请帮我分析下这个MOS管工作情况”作比较

网友M:
这个电路确实是个恒流源

负载换个接法,这个电路确实是个恒流源。

楼主:
还好

总算有人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S:
请问赤铸大哥

能不能解释下楼主图为啥只能做“恒流阱”啊?

网友T:
这个电路需要争论吗?

10楼的maychang说的很清楚啦。
运放是跟随器,MOS管是扩流用的,而R4这个“负载”的电流是由运放的3脚输入电压及R4的大小决定的。本质是个恒压源。当然若R4不变,当然就恒流了。
不是比较器。MOS管常通,目的是当R4这个负载很大时,通过VCC提供大电流。

总之,R4的电压由运放的输入决定,电流由VCC提供。

网友U:
这么简单的问题讨论得这么热闹

难点的早就不知沉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