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交流电的大小

楼主(2008-01-07):
一个用电器用电器工作时,想检测它工作时通过 的电流,是交流电,这样电流应该如何检测啊?对于被测电流的大小怎么才能获得?是通过电流互感器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是通过电流互感器

网友B:
re

要看电流多大啊
电流互感器也不是什么场合都可以用的撒

网友C:
方法好多啊

我们用霍尔 (变频器)

楼主:
请教解决方法

我的想法是把家用电器的电流经过转换最后送入ADC,然后由处理器根据其值的大小进行控制。现在的问题对于家用电器的电流一般应该是A级的,是不是应该把它变成mA级后,再转换成电压量送入ADC进行转换呢?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D:
用变压器降压到一定比值再给单片机进行检测,误差不会太大

网友E:
ff

变频器很贵 价格很高,不核算

网友E:
各个

可以用电流互感器,再给模数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F:
霍尔传感器用起来简单

网友G:
互感器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H:
信号电流大小和电压等级直接影响测量方法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