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菜鸟分析一个运放电路的工作原理?谢谢先!

楼主(2008-01-07):
(无正文)

楼主:
参数说明

NAP-50A为可燃气体传感器,输出电压为1.25V左右,随着气体浓度的高低有几十个毫伏的波动,今天测试,把IC3A(LM324)的2、3脚电压调至相等,均为1.24V,其输出1脚为1.23V,为什么不是0V?运放的净输入电压为0,为何输出不为0?后面比较器还可以理解。

网友A:
一脚输出并不是A*(Usen - U三),

而是A*(U三-Usen)+1*U三,另外TS1应标在R7左边来测。 比较器最好还加上正反馈。
我也很菜的,仅供参考。

网友B:
粗粗感觉错误太多.

网友C:
运放IC3B开环工作,TS3点电位取决于5、6脚之间电压符号

IC3A疑有误,R7左边将2.5V或传感器输出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