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场效应管中反向二极管作用!

楼主(2008-01-08):
看数据手册,发现有的是反向稳压二极管,
有的是普通二极管,这样的管子有什么样的区别,请赐教

网友A:
这个二极管是生产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并非特意制造的。其特性不是稳压二极管,也不是普通二极管,近似高速二极管。具体参数,见该型号MOSFET的datasheet。

网友B:
二极管有作用哦

一般是提供反向电流回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