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东西是什么啊?

楼主(2008-01-12):
这个东西是什么啊?
   有什么作用啊?
   为什么日光灯上面的整流器用到了2个线圈啊?

网友A:
触发二极管,电压达到一定值后,就会触发导通。

网友B:
与双向可控硅相似

当两端电电压大于其触发电压时,导通。
电流过零(最小维持电流)时,关断。

网友C:
双向触发二极管

楼主:
谢谢!

那就说明2边都可以控制它的倒通咯!
  呵呵!
   这个东西一般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网友A:
就是用来等到两端电压大到一定程度然后导通。

网友C:
控制可控硅

楼主:
可控硅为什么用这个来控制呢?

网友C:
除了这个,你能找到更好么?

网友C:
我讲的双向可控硅哦

楼主:
呵呵!理解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