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网卡中的,14F023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8-01-13):
个头儿不小,测了一下,感觉跟变压器挺像

网友A:
有可能是射频功放

楼主:
mohanwei

不可能,那个东西很大,一边七条腿,一边六条腿,脚间隔是200MIL的.量了各脚间阻值,是一组一组的很低电阻.就像是很多绕组的变压器一样.可是这个东西是个贴片的集成电路的东西,不像变压器那么高.是PCMCIA口的以太网卡,不应该有射频功放的.

网友A:
看错成“无线网卡”了。如果是普通网卡,那肯定是

网络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