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正弦波信号进行任意倍频?

楼主(2008-01-14):
一般的倍频器只能对方波信号进行任意倍频,能否对正弦波信号进行任意倍频呢?

网友A:
把正弦波放大到非常非常严重失真

就是方波了。

网友B:
任意!!

总得有个边吧?
你一定要把1Hz的任意为0.0001至10e10,谁也做不到。

有限范围内的有限分辨率倍频还是有办法的,不过你提到问题可能有宇宙那么大,我怕装不下。

在提问之前要提供足够完整的信息,我们不是福尔摩斯。

网友C:
不行就分频吧,呵呵

这个恐怕更难

网友D:
谐波法或PLL

可以用锁相环,也可以用2楼的方法,取正弦波的高次谐波,所以2楼才让你把信号放大到失真,失真了就有谐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