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用什么器件做好?

楼主(2008-01-14):
开关K用什么好呢?

电压是24V直流,电流小于40mA

要求用单片机控制开关K的通断(体积要小,要便宜点的)

网友A:
如果要求K基本没有压降

那基本只有继电器,如果小压降可以接受,那么MOSFET,三极管,甚至多路开关那样的CHIP都能尝试。

楼主:
用MOSFET怎么接?

单片机的IO接删极,漏极接24V,源极接RL?
这样不行的吧

网友B:
PMOSFET,再加个NPN三极管

S接24V,G上拉,下接三极管。

楼主:
谢谢awey

可惜PMOSFET不好找

好人做到底,推荐个型号?

网友C:
photoMOS如松下的AQW214及兼容型号等等(有点贵大概20左右)

兼容的冠希的可能10块左右。

网友D:
不必如此破费

如果开关K在 RL 下面的话
用一个 合适电流 的 功率NPN 就行.

网友E:
MOS管驱动时还要注意GS电压,因为它通常都比较低。

看需要了,我比较喜欢用三极管,不过需要一定的基极电流。

网友F:
俺一直用30P06,很好用的,控制基本和4楼awey所述

不过俺用了3只三极管~~~

网友B:
如果MOS管的GS击穿电压低

就在G与三极管的C串个电阻分压。

PMOSFET管大把的,不过我从来不记型号的,用的时候查一下,用完就忘。

网友G:
22 元?!

小功率 NMOS + 小功率 PMOS,PMOS G-S 间再接个上拉电阻
加起来不超过 ¥1.00

网友H:
体积小?

用SMT元件啦。
PMOS用si2301,SOT23封装,0.4元
NPN三极管用9014就好了,sot23,0.05元
加两电阻分压,限制MOS管控制极电压 0603,0.01元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就按taoest说的买了

PMOS+NPN都用小功率的

楼主:
不对

si2301的VDS=-20V,太低了

网友I:
1个2N5401加一个2N5551

行不?

楼主:
导通电阻不能大于2欧

网友J:
用2SJ598

网友K:
用光耦继电器啊,价格6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