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可以滤掉图中低频的滤波器。

楼主(2008-01-15):
如图,信号的低频一般在20Hz以下,有用信号为40Hz到16KHz,信号幅值为几十个毫伏(最右边)到一百多个毫伏。请高手帮手设计一个比较经济的(几元可以搞掂的)滤波器(无源或者有源,有源最好)把20Hz以下的滤掉。另外,如果是有源的,我希望只用+5V的电源供电就可以把问题处理好。谢谢。

网友A:
用FilterLab 2.0软件

楼主:
我是指电路呀。

实际上,这是一个包络线吧?把高频的保留,低频的那个包络形状的去掉就OK啦。可以设计吗。

网友A:
FilterLab 2.0能帮你设计滤波电路

网友B:
还真没做过

网友C:
在输出上串一个合适的电阻调整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