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正向放大和反向放大的区别和各自优缺点?

楼主(2008-01-15):
除了放大倍数方面的区别以外~

反向放大输入电阻比较小,正向放大输入电阻理论上很大,但是由于一端没有接地,有共模输入的影响,需要共模抑制比大的运放~

但是请问,即便反向放大时运放正端直接接地,这时不一样有来自地的干扰吗?看到一般的反向放大中正端不是直接接地,而是连了一个电阻,请问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如何确定的——反向两放大电阻的并联值?

正向放大时可不可以直接将信号接入到正端,中间不串电阻~如果需要,又为什么要串电阻——按虚断的理论,正端基本无电流(最多一点偏置电流),该电阻基本相当于导线的作用啊~另外该电阻的阻值又如何确定?

菜鸟问题,请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A:
那是因为实际的运放不是理想的,存在着输入电流,因此虚

所以需要接一个平衡电阻,以减小两端的电位偏差。

网友B:
楼主最好不要把理想和现实一勺烩

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
理想不要紧,现实也不要紧
但一定要清楚: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追求理想的,还是立足现实的
而且一定要记住:最好不要这部分理想,那部分现实

虚短、虚地、虚断之类,在理想的层面上,电流=0,电压=0……
在现实的层面上,电流=很小,电压=很小
但很小毕竟不是0,当精打细算时(现实有时需要这样),就希望让它们造成的不利影响(术语叫误差)更小

至于反向放大器正端的那个电阻他老人家……是这里的常客了
告诉你一个结论:那个电阻有时应该加,有时不应该加
分析过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