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的单向电源开关,谁有高招?

楼主(2008-01-16):
二极管可以作为一般的单向开关使用,如果输入端的电压只有1.5V(单节电池),又要求负载上的电压尽可能高,还要防止电流倒灌,谁有高招呢?

网友A:
用CE两端没有集成二极管的PNP管或者关断电压小于1.5V的MOS管

但不能耐太高的反压

网友B:
如果只要求保护电路,不保护电池

反向并联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C:
两个MOSFET源极接在一起

可以实现楼主要求。不过成本较高,而且开启电压1.5V以下的管子很难找。

网友D:
没要求高边开关

1.5V以下的N管还是有的,P管就不用去找了。
不过用户要是用镍基电池,搞不好只有1V。找个便宜的电荷泵倍压一下再玩吧。最好是带SHDN的,直接控制SHDN端。

网友E:
还真是个头痛的问题~~~搬凳子听课~~~

网友F:
用PNP三极管

低频的硅三极管饱和压降很低的,就几十毫V

楼主:
顺便补充一下,电池应用,BJT功耗过不了关。

网友G:
用开启电压1.8V的MOS-FET试试看。

网友H:
这个有意思

如果电流不大的话,建议用大电流的锗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它们在小电流(几十mA以下)的情况下,压降通常不到200mV;
电流大的话, 可搭一简易的升压器,提供N-MOS驱动电压,用1.25V的TL431检测输出端电压,在输出接有超过1.5V的电源时,关断N-MOS(D、S极反接)。

楼主:
肖特基可以做到很小,不过对干电池应用还是有点不太甘心

如果用MOS的话,就非上升压器不可了。低开通电压MOS倒是有,我有一款Onsemi的,可以做到500mV

网友I:
老大,换个两节电池的吧,难为人啊。

要是只有一节电池的系统,就别要复杂的供电情况了。
不过看到这么多人在这里,留个名字,等着看结果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