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os管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8-01-16):
各位专家,朋友好:
    我正在做一个mos管低端开关,漏极负载是电感,频率为500k左右,栅极驱动电阻为20欧,驱动电压为15v,激励脉冲为两个方波组成的脉冲串.第一个方波,mos开关正常,但是第二个,栅极波形有明显的振荡,导致mos管开关不能正常工作,请问,有没有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一现象.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它正常工作,谢谢了!

网友A:
把图贴出来吧

原理图和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