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牛0-10V电压怎么转换成0-700mA电流啊

楼主(2008-01-22):
请问大牛0-10V电压怎么转换成0-700mA电流啊,知道负载内阻是40欧姆的情况下,好像一般运放不行啊!

网友A:
加三极管扩流推动。

楼主:
谢谢

大牛,能给个电路图么?我设计的东西老是烧毁啊

网友B:
好像功耗很大,要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C:
上图不知电流从哪里拉出来?

怎么看也不像是电压转电流.呵呵.不知负载放在哪里?等待高人分析.

网友D:
回楼上

R2为负载电阻,V1为输入电压。

网友C:
呵呵,楼上那就更不对喽

流过R2的电流是在变的(R2在变的情况).只有它上面的电压是恒定值.(当然前提是V1恒定).

网友E:
好像lz说是负载内阻在40OHM

网友F:
找专门的功率运放

LM3875,LM1875

网友G:
4楼的参考图改一改可以用

网友H:
请问楼上如何修改?

网友G:
结合仔细分析下面的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action=topicwithme

网友F:
4楼的图没有标负载

网友D:
回楼上:R2是负载。

网友C:
回楼上:

如果R2为负载,着就是典型的稳压电路(V1为基准源).如果R5为负载倒可以说是电压转电流电路.

网友D:
回楼上:

把V1变成输入电压,R2为负载不就变成V/I电路了!V1输入0-10V,R2负载0-700ma 。U1要用轨对轨运放。

网友F:
xuyaqi

R5为负载不就变成V/I电路了!V1输入0-10V,R5负载0-700ma

R5是1.8K,700mA,那Ur5=1.8K*0.7=1.26KV,我不知道你怎么设计的

网友D:
回楼上

对不起,字打错了负载应该是R2,我的7楼回答是正确的。

网友I(2010-08-09):
看不到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