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问题

楼主(2008-01-23):
ad在采集电压的时候,如果采集的电压比采集范围大怎么办?如何处理?
另外,为了防止其他电子设备对ad采集有干扰,是否应该加一个光隔,这个光隔加到什么位置合适?

网友A:
R

1通过比例运放或者简单的分压电路把采集电压降到适当的范围内~
2AD的控制端和数据输入,出端与MCU间加光偶

网友B:
其实楼主的问题

用一个光偶隔离。全部解决了

楼主:
意思是这样吗?

给AD和MCU间加一个光耦吗?为什么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