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来模拟直流电阻,有人会吗?

楼主(2008-01-24):
我想用运放来组成能模拟一个直流电阻的电路,电阻值可通过电压来改变,不知怎样做,请大家帮帮忙。
目前我找到如下电路,这个电路的缺点是不能从0欧开始模拟,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

网友A:
这种模拟是有源的,你得首先说明你是怎么观察的才行

楼主:
当然是有源的

我只要Ui与GND两端的电压电流关系为等效R=Ui/I就行,但这个等效的R要能用电压来控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B:
模拟0欧姆

就再加个短接棒啊。所有回路不经过运放不就OK了?

网友C:
只能是接近0欧姆,真实0欧姆是难以实现的。

网友D:
什么意思???

电压越高电阻越大吗?
那岂不是变成恒流源了?

网友B:
上面的意思是:

此模拟分为4当电阻可调。等效电阻分别>=10R;>=100R;>=1K;>=10k。靠调节S1点的电位来调节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A:
双电源就可以了

理论上,不但可以实现0Ω电阻,还可以实现负电阻。但0电阻在无理取闹的那个点上,不可能真正模拟它

楼主:
回复孤星119

可以说是靠S1点的电位来调节。下面这个图更好理解一点:U1的同相输入端与地之间与直流电阻等效,它实际上是由两个电压跟随器和一个分压器组成,改变分压器的分压比就能得到大于或等于参考电阻R1的阻值。
真的的0Ω电阻当然没那么容易实现,要不然都可以拿诺贝尔奖了,呵呵。这里只不过是要达到普通的电阻表测它的阻值时能从零欧开始就行了。8楼的iC921兄,能说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