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检测强电掉电!!

楼主(2008-01-25):
电压约250V左右的直流电,如何检测其掉电!
先谢谢大家了。希望不吝赐教!

楼主:

请大家帮忙。非常感谢了。

网友A:
通过光耦接入到单片机

建议选用双向的光耦,pc814;
大功率限流电阻30K2W,2个串联入;

楼主:

非常感谢 hq_y 前辈。
想在问问,不要见笑。
如果串联了两个30K电阻会不会增大电压?

但是现在我希望直流电不要有太大的顺耗。这样能做到吗?

网友B:
测电压不就得了?测电流干吗呢?!

网友C:
那就麻烦些

总的提供个电源了,可以用M欧的电阻分压,后面使用比较器比较,但是要单独给比较器提供额外的电源,然后比较器输出端通过光耦隔离把信号传入MCU

网友A:
哦?

实际上电阻和光耦是并联在直流电上的;
所以不会对负载有影响;
之所以选用大功率电阻是为了提高可靠性;
之所以使用2个大功率电阻是为了提高耐压值;电阻也有耐压值;

为了降低损耗,你可以计算一下,大约2个100K的电阻就能打开光耦;
当然还可以电流更小,只需要加大光耦的上拉电阻就行了;

不过1mA我觉得比较合适;

网友D:
搞个250v的继电器

楼主:
可能就是比较好方法!

谢谢楼上的前辈了!上诉的可能是比较好方法了.
感谢!

网友E:
检验强电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或者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出来。

强电掉电,那必须是你的检验设备不是这个强电供电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