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我这交流断电报警的图

楼主(2008-01-25):
大家看下能报警吗?
图中的MCU工作是靠电池的。
电池要是普通电池的话,装上后MCU就不停的工作。这样电池**不了多长时间就没电了。
所以得选用充电的,就是在给电池不停的充电,这样才能保证电池有电。
充电电路怎样实现呢

网友A:
简单的办法:

1、ac220V平时给电池充电,并控制1个AC220V的继电器吸合;电池通过AC220V的继电器的常闭点接蜂鸣器
2、断电之后,AC220V的继电器断开,继电器的常闭点接通电池和蜂鸣器;蜂鸣器工作;
3、充电电路网络上很多,简单的办法就是变压器全桥整流电阻限流浮充

网友B:
原理图中交流输入部分串个电阻就可以检测断电了吗

负半周期不久不导通了吗,另外你光藕输出端接个电容是什么意思,还请楼主讲讲谢谢

网友A:
~~~~~~~~~

负半周期不久不导通了吗,
----------------------------------
单片机在50hz的20ms的周期内多采样几次,扫描到低电平就算是有电;

另外你光藕输出端接个电容
----------------------------------
估计是抗干扰,吸收一些杂波;

开关量采样电路中光耦输出并一个0.1u的电容是一个常见的做法;

网友B:
谢谢前辈,我知道了

那如果没有通过光藕呢,还需要并一个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