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电路放大倍数的计算

楼主(2008-01-25):
如下图,放大倍数=(R2+R3)/R3
这样来做稳不稳定?对同样的输入,器件本身的差异会导致输出有多大的差别?(输入的是稳定电压信号)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深度负反馈的电路

放大倍数不大时(与开环放大倍数相比),主要由外电阻决定。

器件的差别主要是输入失调电压与失调电流的不同,反映在输出端叠加有直流电压,但一般很小。

楼主:
怎么改可以使器件本身的差异导致的差别尽量小呢

谢谢版主awey
现用这个电路,输入都一样,两块不同的板子输出有0.3V左右的差异,这么大的差异正常吗?是不是由运放和电阻本身的差异引起的?怎么改进这个电路可以减小这个差异?

网友B:
把两块板子上的R1 R2 R3和C1交换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由晕放引起

网友A:
还有一点就是要注意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

不同的运放是不同的,而且差异很大。
一般的运放的直流工作点设定在正负电源的中点,以使输入输出的动态最大。

网友C:
阻值换大点的 精密点的

楼主:
我把器件互换了一下

谢谢朋友们的帮忙
刚依朋友们的意见,把两个板子的器件换了下
互换电阻两板输出还是一样,后互换了运放,输出给倒过来了,看来是运放的问题。
awey说的“不同的运放是不同的,而且差异很大”是指同一型号运放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还是指不同型号的运放之间的差异?
还有,我这放大的就是一个直流电压信号,是不是只要保证输入在运放的电源电压范围内就可以?

网友D:
坚决不说运放型号

“是不是只要保证输入在运放的电源电压范围内就可以”这句就无法回答。
不过,0.3V也太大了些,最次的运放也不至于差这么多。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这个问题忽略了

谢谢maychang
运放用的是MCP602

楼主:
自己顶起来

自己顶起来
这个运放引起的差异不会那么大吧?什么原因导致有那么大的差异?
怎么改进这个电路可减小这个差异?
高手帮帮忙,都年底了,搞不好过不好年啊......

楼主:
楼上什么意思?

各位DX帮帮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或是给推荐个运放吧,刚又测了几个,输出端最大的差异都超过0.5V了.

网友E:
楼主应该要考虑:

运放偏置电流和失调电压带来的误差.所以设计放大器电路时一定要考虑的.
比如在同相端应该加个平衡电阻等措施.

网友F:
确定运放是正规途径拿货吗?

看了他的数据手册,偏差太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