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与纹波同步的这个干扰如何串入运放的(图)

楼主(2008-01-26):
运放为正负5V供电,两级运放,电容耦合,交流放大,后面还有一个比较器,就不说了,运放第一级max4181,放大16db左右,第二级为AD603,放大选在40db左右,在他们下面有整块的铺地,单点与电源接地,输入为单独220欧接模拟的地。
电源有50mv的纹波,周期为10us左右,电源选用max1674。
我就是觉得电源上的纹波应该不是问题,运放可以很好的抑制,而且干扰并不是纹波的形状,所以不应该是运放供电串过去的,而地上面又是怎么串过去的,我在运放下面铺了大块地,地上面的电流也不大,测量的直流电流为10mA左右,交流电流在输入为0的状况下应该也很小。我就实在是不知道这个纹波噪声怎么串入运放的了,希望大家给分析一下,实验表明,如果我用纹波小的比如说外部的开关电源,放大后就不会有干扰,甚至是我把另外一块板子上面的电源两根线引入,干扰也会变得小多了,怎么回事
改变了好几次地的走法,也没有起明显的效果,感觉50mV纹波也不算大,
而且我们另外一个设计中用了三级max4180放大了近70db也没有见有这个问题,不过那次用的电源为max858,而且max4180的功耗都比较小,ad603的功耗比较大,max858的纹波也不小,也得差不多30-40mv

http://www.maxim-ic.com.cn/pdfserv/en/ds/MAX4180-MAX4187.pdf
http://www.analog.com/UploadedFiles/Data_Sheets/AD603.pdf

网友A:
DC/DC辐射干扰....

因为你用外电源指标就可以通过...
也许你的电路布局不好,产生邻近辐射干扰,像输入端感应的....

楼主:
我的布局应该是不好,但是感觉不像是辐射的

因为我试过把电源端可能会引入辐射的开挂电感焊接下来用线引出板外,一点变化都没有,而且我用手大概的屏蔽一下运放部分也没有见效,虽然方法笨了点,但是觉得要是辐射原因应该大概有些变化的呀

网友A:
方便的话,你贴PCB图来看吧...

空对空的猜,只有神仙能帮你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