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一直是吸合时间小于释放时间,难道我记错了?

楼主(2007-04-17):
大家好!
我现在做一照明灯的控制开关,用单片机驱动继电器来控制负载的开关,继电器需要实现软件过零功能,此产品之前有一老版本,查看它的过零处理电路,发现它只是在负载端有回馈到控制器的信号,火线端没有回馈信号,我之前做过零的时候火线和负载端都要有反馈信号才能实现的,它只有一路反馈居然可以实现过零功能,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之前的工程师还是用汇编写的控制软件,实在是难懂,拜托知道的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贴个图出来看看

可控硅需要过零检测,没听过继电器需要过零检测的。

楼主:
这是我以前的控制电路

火线和负载线都有回馈信号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17171037132.pdf

网友A:
你的应用没必要用过零信号

继电器的吸合时间为mS级的,过零对继电器来说没有意义。

楼主:
NO!

看来你真的是不知道!没做过吧!
呵呵!
还是谢谢你回帖!

楼主:
这与继电器的吸合时间为多小有关系吗?!

继电器的吸合时间为ms级,没错,但市电周期也是ms级的!继电器有可能在市电周期的任意时刻吸合,如果是220V的市电电压,他就有可能在最高点吸合,长期运行就缩短继电器的寿命,怎么会没有意义呢!

网友B:
看了你的电路

你的电路一路用来检测由正到负过零
另外一路用来检测由负到正过零
你这种做法,50Hz的交流电每隔10ms就可以得到一个过零信号

而别人用一路检测是通过单相整流后检测到的过零信号
这种做法50Hz的交流电每隔20ms才得到一个过零信号

继电器过零的确有产品没有的,我拆过一个空调就没有过零检测的

楼主:
我的就是单相整流的!

你仔细看图!

网友C:
能否把现在的电路贴出来

网友D:
如同awey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6楼: 这与继电器的吸合时间为多小有关系吗?!

继电器的吸合时间为ms级,没错,但市电周期也是ms级的!继电器有可能在市电周期的任意时刻吸合,如果是220V的市电电压,他就有可能在最高点吸合,长期运行就缩短继电器的寿命,怎么会没有意义呢!

----
1 继电器所谓的毫秒级,都不是固定多少毫秒的。只能在一个范围内。
2 市电50 Hz,20ms,5ms的动作时差就可以达到最大值。
3 要实现过零导通,有电子过零导通的继电器,电磁继电器无法满足要求。你的愿望虽好,但不现实。

网友C:
楼上错了

搂主贴的电路确实可以实现过零导通/关断继电器。
就因为继电器的导通和关断“都不是固定多少毫秒的”,所以才需要图中的两个检测电路,一个用于检测过零点,一个用于检测继电器的导通/关断时间(应该只需在上电时检测一次就行了?)
只要知道了这个继电器的导通/关断时间,就可通过软件计算确定在什么时候控制导通/关断继电器时使继电器真正在零点时导通/关断触点。
就算导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大于10ms(20ms)也没关系,因为你不需要继电器在每个周期或在一个周期内就有动作。

网友E:
有一定的实用意义

非过零开通有可能会造成继电器烧结等故障,特别是带容性负载时。不过你需要批量测试你的继电器的接通时间,通过过零检测和演示实现。
我有一个产品上面继电器动作时间大约是8mS,就让它在过零2mS后开通,大大降低了故障率。不过由于继电器是机械的东西,所以控制电压等都会造成动作时间偏差,不能实现绝对的过零开通,前后总会有一些偏差。用可控硅就比较好。

网友A:
呵呵。。。我真是孤陋寡闻了

真的是第一此看到需要如此细腻的处理。

这个电路Q2用于过零检测,Q2集电极的上升与下降延都可以做为输入的过零点。既然电路设计得如此细腻,那我就说说电路设计上的瑕疵:

1、电容C17上要并联一个泻放电阻
2、整流桥改用两个二极管,降点成本
3、R13没必要用得那么大,可减小静态功耗

网友F:
检测电路以火线为地不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

引用 网友C: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1楼: 楼上错了

搂主贴的电路确实可以实现过零导通/关断继电器。
就因为继电器的导通和关断“都不是固定多少毫秒的”,所以才需要图中的两个检测电路,一个用于检测过零点,一个用于检测继电器的导通/关断时间(应该只需在上电时检测一次就行了?)
只要知道了这个继电器的导通/关断时间,就可通过软件计算确定在什么时候控制导通/关断继电器时使继电器真正在零点时导通/关断触点。
就算导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大于10ms(20ms)也没关系,因为你不需要继电器在每个周期或在一个周期内就有动作。
————————————————————————
lyjian 深知我心啊!呵呵!不过,不只是在上电时检测一次,上电检测确定一个初试值,存入EEPROM,以后每次的动作还都会检测,因为继电器有老化的过程,它的每次动作之后的延时时间会逐渐改变,(十年之后不知会漂到哪里?呵呵!)我只需在以后随其改变修正其延时值即可,然后依然存储起来,以备后需!即可实现软件的动态调节!

引用 网友E: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2楼: 有一定的实用意义

不过你需要批量测试你的继电器的接通时间,通过过零检测和演示实现。
—————————————————————————————
软件可以动态调节了,我就不需要去批量测试继电器的动作时间了!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3楼: 呵呵。。。我真是孤陋寡闻了

真的是第一此看到需要如此细腻的处理。

这个电路Q2用于过零检测,Q2集电极的上升与下降延都可以做为输入的过零点。既然电路设计得如此细腻,那我就说说电路设计上的瑕疵:

1、电容C17上要并联一个泻放电阻
2、整流桥改用两个二极管,降点成本
3、R13没必要用得那么大,可减小静态功耗
—————————————————————————————

1,2两点以后改正,不过关于第3点,我测过R13上面几乎没有压降,用得10K的电阻也是一样,很多阻容降压的电路上都没有这个电阻。是否可以去掉!

谢谢大家!
昨天最初提出的问题我也找到答案了!哈哈!

网友A:
如果R13上没有压降,用10K都一样?

按图上的参数,R13上不可能没压降,再量仔细点看看

网友C:
你找到的答案能否说说?

我想了想:如果只在负载端有一个检测线的话,实现继电器的过零点导通没问题,但要实现继电器过零点关断却比较麻烦,需要在软件上增加一个模拟的过零点定时中断(用检测到的过零点信号同步这个定时中断)才行。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实现单一检测线实现继电器的过零点导通/关断的,能否说说或贴个图出来?

网友C:
R13为1K时上面的等效电压约为20V,功耗约为0.4W

R13上面不会没有压降。

网友G:
mpb3698

你说已经找只用一路火线过零不用负载过零的答案,是否可以说出来大家分享???
多谢!!!

网友D:
我没有错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5楼: 谢谢大家!

引用 网友C: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1楼: 楼上错了

搂主贴的电路确实可以实现过零导通/关断继电器。
就因为继电器的导通和关断“都不是固定多少毫秒的”,所以才需要图中的两个检测电路,一个用于检测过零点,一个用于检测继电器的导通/关断时间(应该只需在上电时检测一次就行了?)
只要知道了这个继电器的导通/关断时间,就可通过软件计算确定在什么时候控制导通/关断继电器时使继电器真正在零点时导通/关断触点。
就算导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大于10ms(20ms)也没关系,因为你不需要继电器在每个周期或在一个周期内就有动作。
————————————————————————
lyjian 深知我心啊!呵呵!不过,不只是在上电时检测一次,上电检测确定一个初试值,存入EEPROM,以后每次的动作还都会检测,因为继电器有老化的过程,它的每次动作之后的延时时间会逐渐改变,(十年之后不知会漂到哪里?呵呵!)我只需在以后随其改变修正其延时值即可,然后依然存储起来,以备后需!即可实现软件的动态调节!

========
不要光挑好听的。

这个题目的答案,最终就不会是过时刻启动继电器----如果要断开,则要在过零前某一正电压时刻断开线圈电源,如果接通,则是在过零前某一负电压时刻接通线圈电源。而这两种时刻各自如何取值(一般是吸合快而释放慢),取决于线圈动作延迟时间。这就是说,只要继电器相互间有一定的动作时间离散性,就不可能准确过零导通。当然,适当考虑一下,也可以。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避免动作时间延迟造成大的影响,实际中早就有了固态继电器(就是我前面说有电子继电器),其中,有的用于交流电源的时间继电器就是有过零导通功能的,有的则没有。

另外,单纯为了延长继电器寿命是否值得这样做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事实上,这样的电路将增加外围电路的复杂性,因而也增加故障发生的可能性,对于某些应用来说,可能不划算的。

楼主:
iC921 你说的大部分是对的!

引用 网友D: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0楼: 如同awey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6楼: 这与继电器的吸合时间为多小有关系吗?!

继电器的吸合时间为ms级,没错,但市电周期也是ms级的!继电器有可能在市电周期的任意时刻吸合,如果是220V的市电电压,他就有可能在最高点吸合,长期运行就缩短继电器的寿命,怎么会没有意义呢!

----
1 继电器所谓的毫秒级,都不是固定多少毫秒的。只能在一个范围内。
2 市电50 Hz,20ms,5ms的动作时差就可以达到最大值。
3 要实现过零导通,有电子过零导通的继电器,电磁继电器无法满足要求。你的愿望虽好,但不现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 继电器所谓的毫秒级,都不是固定多少毫秒的。只能在一个范围内。
//*************************************************************//
对的,而且开和关都不同的!

//************************************************//
2 市电50 Hz,20ms,5ms的动作时差就可以达到最大值。
//************************************************//
对的,但我在软件初试确定其过零延时时间之后,修正其值是用定时器累加记时,时间多了(继电器在零点之前动作),定时器就减一,少了定时器就加一(继电器在零点之后动作),系统采用1M时钟,定时器8分频,每加减一时间相差8us ,(太小的话可以分频大点),怎么可能让你出现ms级的时差呢!

//*********************************************************************************************//
3 要实现过零导通,有电子过零导通的继电器,电磁继电器无法满足要求。你的愿望虽好,但不现实。
//*********************************************************************************************//
是有固态继电器,但成本高,封装也不一定满足要求!我的愿望很现实!实践证明我的产品的过零在电源电压的+—10%以内,满足用户要求!而且已经通过了UL安全认证。

——————————————————————————————————————————————————————————
不要光挑好听的。

这个题目的答案,最终就不会是过时刻启动继电器----如果要断开,则要在过零前某一正电压时刻断开线圈电源,如果接通,则是在过零前某一负电压时刻接通线圈电源。而这两种时刻各自如何取值(一般是吸合快而释放慢),取决于线圈动作延迟时间。这就是说,只要继电器相互间有一定的动作时间离散性,就不可能准确过零导通。当然,适当考虑一下,也可以。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避免动作时间延迟造成大的影响,实际中早就有了固态继电器(就是我前面说有电子继电器),其中,有的用于交流电源的时间继电器就是有过零导通功能的,有的则没有。

另外,单纯为了延长继电器寿命是否值得这样做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事实上,这样的电路将增加外围电路的复杂性,因而也增加故障发生的可能性,对于某些应用来说,可能不划算的。
—————————————————————————————
大家都很严谨,没有光听好听的,大家是在讨论问题!
“这就是说,只要继电器相互间有一定的动作时间离散性,就不可能准确过零导通。当然,适当考虑一下,也可以。”
继电器开关的过零功能当然是分开实现的,不可能用同一个延时来处理开和关!
按我上图所示的方案就可以实现!呵呵!
这个电路只增加了四个电阻。三个三极管,没有增加多大的复杂性,布线时考虑好强电和弱点的间隔距离就可以了。追求系统稳定性这绝对是值得的!

谢谢!!!

网友C:
看来20楼还是没有理解楼主这个电路的意图

这就是说,只要继电器相互间有一定的动作时间离散性,就不可能准确过零导通。
——————————————————————————————————
这个电路不关心“继电器相互间有一定的动作时间离散性”,它是对每个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做出检测的,可以做到足够的准确(不是“就不可能准确过零导通”)。

确实固态继电器(成本高)或可控硅虽然在过零开关方面可以做到比较准确,但导通功耗不小(如果控制一个1KW功率约有6W的功耗),需要大的散热片才行。

过零检测电路不比使用可控硅时的电路复杂多少,不见得可靠性就会有问题。相反,如果不在过零实现开关的话,继电器的触点很容易烧坏,有时可能会出现触点烧熔连在一起的问题,这样才叫有大问题。

网友C:
to:mpb3698

你还没回答17楼和19楼的问题。

楼主:
他的过零实际上也是采用两线采集的方式来做的!

我查了之前工程师设计的产品的安装测试制具,制具上提供一路检测电路,其提供负载端的检测反馈信号,产品本身有火线端的检测电路,(最初我说错了_说成是负载端的检测电路了)在产品出厂时用测试制具校验其继电器开关动作时间,然后记录下来,产品出厂之后依据其记录的时间,由火线的某个零点开始计时并延时就可实现过零!所以他的过零实际上也是采用两线采集的方式来做的!但他的这种做法过零时间好象是确定的不能再做修正的!呵呵!!!

我查了R13上的电压,是20V没错!但我查的其他阻容降压的电路上都没有这个电阻,只是有和电容并联的一个泻放电阻的,R13是否可以去掉?

我的产品电源是采用半波整流的,用全波整流时零点是抓不到的,有谁知道采用全波整流可以实现继电器过零的方法?
谢谢!!!

网友C:
R13最好不要去掉

R13是保护电阻,限制当上电瞬间AC正好处于峰值点时流过后面二极管的电流。

网友H:
可控硅上电,完了就用继电器并了

网友F:
我的那个方法行吗

检测电路以火线为地

楼主:
不理解!

引用 网友F: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27楼: 我的那个方法行吗

检测电路以火线为地

---------------------------------------------------------------
不理解!也没试!

网友F:
很简单

就是过零处理电路的地接到火线上(过零控制电路挂到火线上),只需从负载端回馈信号到过零电路,这样,通过负载去检测零线过"零"点,虽然由于参考地的变化导致信号移相180度,但过零点是一样的。不论开关闭和与否,都可检测过零点。

网友C:
楼上的方法也不行

继电器闭合后就检测不到过零点了

网友F:
不好意思,犯傻了

回到开始。请教一下,为什么要接负载端反馈呢,只检测火线过零点不就行了?

网友C:
因为还要检测继电器的动作时间

网友F:
谢谢解答,茅塞顿开

但还有一问:动作时间基本是固定的,生产时测量一下,延迟时间固定后,成品中就不必检测了吧?

网友C:
不是固定的

楼主:
任何东西都有老化的过程的!参数是会变的!

网友D:
不要误会了,事实上用固态继电器并不复杂

按照前面讲到的,要有检测电路来帮助校正,实际上这部分电路是比较复杂和麻烦的,对于可靠性来说,似乎适得其反。

---
■继电器是机械类产品,过程中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和动作时间变化的可能。
■实际上应该是吸合响应时间快于释放时间,mpb3698 你讲错了。另外,吸合时有个机械振荡过程,没那么好掌握的。建议不要考虑这种方法延长寿命。实在要考虑电弧问题,不妨从电路上增加边沿陡度延缓电路,如RC浪涌吸收器。

楼主:
你所说的问题lyjian 在22楼已经回答了!

而且继电器吸合时间是大于释放时间的,我用示波器分别看过的,至少目前我用的继电器吸合时需要6ms左右,释放时需要4ms左右!

谢谢!

你为什么总喜欢说别人是错的呢?而且还这么肯定!
我一般说的都是别人是对的,至少会说有大部分是对的!
而且我好象没说错啊!我自己做的产品,它的各性能参数我是最了解的!
呵呵!开个玩笑,不要介意!
能一起讨论问题很开心的!以后还要多向你请教的!
呵呵!

网友I:
好贴好贴

哪位仔细解释一下如何做的过零检测,没看懂?

网友D:
不挑错的玩,来论坛有什么用?

网友J:
哎,楼主,你就是这方面最牛的专家了

这项技术用在接触器上的意义要比用在继电器上大得多,继电器还是用电子接点的好。

网友D:

?!

网友A:
继电器电压过零释放有没有意义?

如果是纯感性负载,电压过零时电流最大,此时释放产生的自感电压最大。

网友E:
用事实说话

下面是我做的零接通,因为系统还有别的任务,所以用的是单片机,继电器动作时间大概8mS。可以看到,接通时刻在0点附近。
这是带阻性负载时的波形。
带容性负载的时候电流过冲就很小了(暂时没有抓波形)。
带感性负载的话,稳态时零点电流最大,但是冷启动时电流也还是从0开始的。所以“如果是纯感性负载,电压过零时电流最大,此时释放产生的自感电压最大。”这话可能不准确。
就这个题目来说,实现继电器的0开通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由于继电器的离散性,所以需要仔细调试。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22143220754.jpg

网友E:
哦,

图片是手机拍的,忘了旋转一下了。这个图中继电器提前了一会开通,所以开始有一个下过冲以及振荡。

楼主:
谁对容性和感性负载有好的处理方法欢迎指教!

之前和同事也讨论过负载属性会影响过零准确性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这种方法也只能是适合于阻性负载,容性和感性的电压和电流的相位都有漂移偏差,这种处理,优化的结果也只能是相对而言的!

谁对容性和感性负载有好的处理方法欢迎指教!
谢谢!

网友F:
用互感器去检电流过零点行吗?

楼主:
没做过,不知道!

网友K:
搞得这么复杂,用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L:
参加讨论

这话题不算是什么新话题,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这样的理论了。也有人申请了专利,好像其中一个是台湾人搞的,他的专利对继电器过零有很详细的描述,大家可以查一下。在6年前我公司有位工程师就做过这样的产品,16A全负载,其中容性负载是最可怕的在电压的过零点继电器触点还是会打火花,容性负载的时候电压和电流是不同步的,后来搞了个带电压、电流过零的。他用的很多方法最终最好的结果是做寿命实验做了3w多次(国标要求是4w次),以失败而告终(可能他水平比较*)。
我觉得继电器过零还是可行的,但需满足几个条件:1可靠的过零信号,检查过零信号最好能用比较器,用比较器检查过零点是我使用过的方法中最好的。2继电器的吸合、断开时间的检查,一般继电器的参数表中都会写明吸合、断开时间,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加入检测电路检测吸合、断开时间,毕竟每个继电器都会有一定的离散性。3EEPROM,存储检测的时间数据。4可靠的软件设计,阻性、容性、感性负载都有不同的控制方式,飞利浦有**专门描述过零点的**。上述只是些文字性的描述,实际电路中还需要细化。
再说楼主电路吧,电路感觉有些地方不是很合理;R13电阻太大了点,C17加放电电阻(国标要求的),D3接得不对,过零电路设计不是很好。

楼主:
谢谢e_wb指教~~~

“R13电阻太大了点,C17加放电电阻”这些之前有人提过,在新版中我也已改正,不知D3怎么不对,最初用的全波整流,交流地和直流地是分开的,但因为交直流不共地所以零点抓不到,才改成共地的,不知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敬请赐教,还有对于容性和感性负载过零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现在的过零电路哪里不好,麻烦指教,谢谢!!!

网友M:
闹了半天也没明白

是要求电流还是电压过零?
是否有必要非得过零?
机械继电器真能可靠控制到毫秒级?

楼主:
看看上面的回帖

目前是按电压过零来做的,电流过零还没有好的办法。
可以控制到微秒级的!呵呵

网友M:
回mpb3698

你预期希望被控制过零的是电流还是电压?
用机械继电器"可以控制到微秒级的!"?

楼主:
被控制过零的是电压!

可以控制到微秒级!这跟是否是机械继电器没有关系!

网友N(2012-03-24):
这话题不算是什么新话题,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这样的理论了。也有人申请了专利,好像其中一个是台湾人搞的,他的专利对继电器过零有很详细的描述,大家可以查一下。在6年前我公司有位工程师就做过这样的产品,16A全负 ...
引用 网友L:

LS盆友是这方面的行家,赞一个!

最好搞定的是阻性负载,其次是感性负载,最怕最难搞定的是容性负载。

好在一般的应用都是感性负载,呵呵~~~

或许有盆友说,搞个可控硅或者固态继电器不就行啦?
确实,很多应用场合,完全可以用可控硅或者固态继电器,过零触发,哪怕不过零触发也没有火花,结构简单实用,但可控硅或者固态继电器,断开时漏电流较大,有些场合不适合用,在有些有倒顺时序控制的场合,用可控硅或者固态继电器,由于偶然干扰引起失控,击穿可控硅或者固态继电器的概率,要比用老土的继电器(交流接触器),损坏的概率还要大许多,总之,存在就是合理,看用在啥地方。

网友O:
我好想知道,一个按键被按下去的时候,中间的这个抖动的时间是多少ms。同一个按键,一万次,是不是每一次这个抖动时间都相同呢?

网友C:
我好想知道,一个按键被按下去的时候,中间的这个抖动的时间是多少ms。同一个按键,一万次,是不是每一次这个抖动时间都相同呢?
引用 网友O:

自己做实验测试

网友P:
图纸在哪里?

网友Q:
能不能麻烦lz把人家的电路及交流电连接图贴一下。我想到的是,电路内记录50Hz的周期及固定或可变的继电器吸合/释放延迟,以最近的一次在负载连接时检测到的过零点做参考。

网友R(2012-05-07):
控制继电器,讲究挺多阿

网友S(2012-11-06):
看了几遍,还是没看明白怎么测量继电器的吸合、释放时间的。

如果是测量继电器输出端的过零点信号,那如果在过零(或者之后)的时间点吸合的话,负载端的过零信号就测不到了。如果测到了,这一定是吸合超前了。这里,吸合滞后如何判断?还是说开始时要故意测到过零,然后一点一点的改变时间,直到测不到?那以后继电器动作时间漂移了呢?

网友T:
我也没有看懂

网友T:
谁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

网友U(2017-06-23):
请问你上电检测继电器确定初始值,那第一次切换不就不是过零点切的了吗

网友V: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的吸合时间为ms级,没错,但市电周期也是ms级的!继电器有可能在市电周期的任意时刻吸合,如果是220V ...

你的继电器有经常电流不为零的时要拉开吗,或电压不为零时要吸合的吗?如果不经常,何必要做得这么复杂呢?如果要做,可以参考电力功率补偿时电流为零时投入或断开的检测电路。

网友V:
一般通常功率补偿器,以电压为零时切的,为何,是因为被切的电容的电荷是空的,当电压不会零时切,会有个电流冲击的蜇态过程,对触点及电容介质不利。楼主的是对负载的工作电源切换时对触点的冲击吗?应以电流为准吧,因为负载的工作是稳态时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