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电路元件,同样输入,咋输出就不一样呢

楼主(2007-04-18):
    我使用LM386对DTMF(HT9200A发出的DTMF信号)做信号放大,不好意思,原来用8050放大,内部交换机可以认,外部拨号没有成功,连级放大又不会-_-b。第一块板按原理图做,成功发出DTMF信号。但是第二块,第三块,第四块都没有成功。不知道为什么?哪位高手能否告诉我原因。都搞了一个星期了。谢谢

楼主:
DTMF输入波形

由HT9200A发出

楼主:
第一块板的输出波形。

成功拨号

楼主:
第二,第三,第四块板波形输出。

没有成功拨号。连内部交换机都没有通过

楼主:
偶又认为是输入没有加电容,于是

在输入部分加了1uf的电容的输出波形

楼主:
没人知道么?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电源电压

是不是电源电压太低了

网友B:
输出带了个104电容

楼主:
输出没有带104.

至于输入电压。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