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型电阻网络的问题,高手进

楼主(2007-04-21):
我用T型电阻网络代替一个10M的反馈电阻,但是在protel里仿真的结果却不同,用T型网络还比较正常,但是直接用10M的电阻却不正常了,输出电压为0,请问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看看你的元件设置

网友B:
仿真也就是意思一下。。。

何况你还用的是PROTEL。。。那个仿真是个残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