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7-04-23):
一个发射电路,发射脉冲信号幅值为48V,宽度在1us以内.
能不能通过固态继电器对超声波传感器加这个发射脉冲呢?
估计这个脉冲信号的电流比较小,因为超声波探头的输入阻抗比较大,固态继电器能能过这么小的电流吗?我看欧姆龙的固态继电器,负载电路能过的电流范围在0.1A--2A!!!
一般的继电器好像寿命不够,要1秒钟动2次
模拟开关耐不了48V的电压吧

网友A:
脉冲宽度这么小

固态继电器不行,普通继电器也不行。

网友B:
MOS IGBT

建议使用MOS管  IGBT  光耦等去实现。

楼主:
继电器只是起切换通道的作用

继电器只是连通发射电路与传感器~~~普通继电器接通之后不是相当于导线吗?脉冲信号通不过吗?
一个发射电路 通过继电器切换 分别对两个超声传感器加发射信号~~~

楼主:
哪个指点一下啊

哪个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我和3楼的 lichanglin 已经说过了

继电器不行,用MOSFET。
即使用MOSFET,也需要很仔细地设计电路。

网友C:
你们把LZ的意思理解错了吧?

我怎么觉得可以啊,LZ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电流这么小

用bjt就够了,耐压超过48v的bjt有的是,况且,在高频领域,bjt好用,共基接法的高频输入阻抗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