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V/I转换的两个疑问

楼主(2007-04-23):
(无正文)

网友A:
我是初学者

我也有问题,图中Vin为什么不直接接到100欧电阻上,而是要加级射随器

网友B:
这个电路说不上是V/I转换电路

其输出电流会跟随输入电压变化,但线性非常差,且不稳定,随温度变化。

楼主:
不好意思,图有错

网友B:
1、用NPN还是PNP管,你已经选定了。
2、R15这个电阻通常可以不用,去掉也工作。
另外,这个电路是有些问题的。LM324输入端不能工作到正电源电位,所以输出电流不能为零,最小输出电流由这个电位差和RW10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