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运放

楼主(2007-04-23):
 各位大虾,我现在想把2.5V到4.3V的这段电压扩展到0到5V的线形范围内.我知道这可能先用2.5V的基准电压源和2.5到4.3V的电压进行减法运算,然后再进行约3倍的放大.就可以得到0到5V的电压.
 可具体该怎么连接电路,参数该怎么计算,我还不清楚,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放大倍数(5V-0V)/(4.3-2.5)=2.7777777……

网友B:
看一下这个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2

网友C:
关于AD620 放大超声波接收信号的问题

 大家好 我最近做超声波测距的东西,在接收端采用了红外线接收的芯片CX20106,但距离只能测到60CM再远就没有反应了,所以我想在接收探头后接AD620来将信号放大好接在CX20106上,但是接上之后就没有反映了..AD620的直流用的5V没有用负电源,+IN 接超声波的探头 -IN接地,REF接地了这样接法有错么.是不是该在AD620前个滤波器呢,请大家指教啊.

楼主:
跟发射有关吧?

   在发射端用一个升压变压器进行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