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27的输出,接一个运放AD625,为什么会有很大压降

楼主(2007-04-23):
op27的输出,电压mv级别(实际中一例是0.5v),将其输出接一个运放AD625,为什么输出接到ad625输入时候,发生了压降(变为0.3v),变化比较大!
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我自己想:op27的输出驱动能力应该算可以拉,而且,运放输入电阻也有1g啊,这么大的阻抗应该不会把我电压降下去啊.
请教了!
致谢!

网友A:
要隔直

可能是要加隔直电容。hehe...

楼主:
我这里不是动态的信号啊,要在信号稳定后才测试的

我这里不是动态的信号啊,要在信号稳定后才测试的,如果串接隔直电容,那我的信号不就被隔去了?
我这里是要先用控制信号控制开关构成一个电路,待该电路稳定后(op27输出稳定),再取ad625的输出的啊!!
再请教了!
致谢!

网友A:
直接偶合

两边的偏置要合适才行。断开量一下,要加偏压。

网友B:
单电源供电?

楼主:
双电源供电的

两边都是双电源供电.
现在把ad526后面的芯片拔了,就好了.正在进一步查找原因.
谢谢!

网友C:
ad526坏了?贴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