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24):
1、RL11跟CL17该如何分析,是看成RC并联接地还是看成跟RL13,RL15组成分压电路。
2、RL8跟R7同样,起到什么作用,原理是什么?
3、以上两问题其实是对RC并联的不理解,这种并联接地可以看成一个下拉跟一个电容接地么,这样分开看有没问题。
  小弟初学者,望大家多多指教啊!!!

楼主:
截图在下面,有点乱,呵呵。

网友A(点评):
为什么说乱

网友B:
没找到R7

“RL11跟CL17该如何分析,是看成RC并联接地还是看成跟RL13,RL15组成分压电路”。
该电路中RL10左边去到什么地方图中未画出,假定悬空,并且AGC2端也悬空,那么对直流是RL11与RL13RL15分压,对交流是RL11与CL17并联再与RL10与10n电容串联支路并联再与RL13RL15分压。如果RL10左端去到之处不是悬空,AGC2不是悬空,分析更复杂。

楼主:
R7应该是CL8,写错了。

楼主:
都不是悬空。

左边是接到高频头,右边是接到信道解调芯片STV0297,我对RL8,CL8这样的并联接地作用及工作原理,RL11跟CL17这样的并联始终不大明白,下面是这个部分的全图,右边接到0297上。

网友C:
RL11应该可以省略的吧

CL17去耦,RL13和RL15分压。

楼主:
楼上

  AGC控制线路中应该只有直流电压吧,所以不存在高频信号,这样的话RL11应该不能省略,我觉得。

楼主:
高手们发表意见啊,小弟还是不明白!!!!

网友B:
如果将RL11去掉,则RF AGC和IF AGC两路输出完全相同

那么RL11加在这里,可能是为了调整AGC2的直流电平。考虑到IF AGC端已有CL14,RL11与CL17并联对CL17的影响估计不大。
仅供参考。

楼主:
RL11

  RL11调节AG2的直流电平这点我认同,现在我的问题是像这种电阻电容并联接地该如何去看待,因为我老习惯着按教科书中的RC电路来考虑,这样感觉就很复杂,实际中发现很多电路元件更多的是可以分开来考虑。

楼主:
来了自己顶个,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