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输入段的奇怪现象求帮助!有图片

楼主(2007-04-24):
下面的电路是一个热电偶的输入电路,在目前的工程中有使用,但是现在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1、当热电偶不加导线的时候所测试的温度没有问题(PCB上面)。
2、如果热点偶加了“专用”的延长导线后,这时热电偶的值就会比先前的值底 60个字左右,总量程输出(0-10V)。但是如果改用源来输入信号又一切正常(PCB上面)。
3、把同样的电路在从新用面包板搭过后,又没有上面的现象,其中面包板上面的电源同样来自于PCB上面的电源。

希望高手们指教啊!

楼主:
怎么上传图片今天好象有点问题??——现在好了

网友A:
“专用”的延长导线

那个东西叫补偿导线。
补偿导线的两根,材料不一样,不能互换使用,楼主看看是否接反了。

楼主:
这个当然,我们有检查这个补偿导线,确定没有接反

网友B:
这明显要从补偿导线上找问题

没接反,那会不会把材料搞错(K、E、J、S……)?

楼主:
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导线有问题,那么在面包板上是OK的啊

另外,我声明导线绝对是正常的接发和材料真确!我们在这个行业做了很多年了,别的不敢保证,但是这种大意的问题应该还是可以解决掉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帮忙?难道这样的问题比较荒谬??

这可是现工程中实遇到的简单问题但很难解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