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下面的三极管电路作开关用的问题(附图)

楼主(2007-04-24):
图中的系统是一个电话

光耦左边是低电平时, 可正常截止

光耦左边是高电平(5V)时, 右边导通, 但电话声音弱,能拨号,但挂不了机, 请高手指点一下是电路的什么地方有问题

(只用一个BC546驱动时,情况也差不多是这样,声音弱,能拨号,但挂不了机)

网友A:
这个图可能有错

BC546基极无论如何也没有电流。

楼主:
改了一下电路,

奇怪的是,右边那个10K的电阻我接拆了几遍,测试结果基本上一样,可能是万能板绝缘不够出现的情况

网友B:
好像还是没有电流吧?

A733导通了后BC546基极电位被拉低,好像基极还是没电流吧?

楼主:
A733没有导通时,BC546基极有电流导通

网友C:
A733导通时,BC546不能够有效截止

网友D:
A733一直不能饱和导通

A733的电路形式是个射随器,基极为0时,发射极也有0.7V的电压。

楼主:
谢谢! 我再用复合三极管试试

开始只用一个BC546驱动,声音弱,能拨号,但挂不了机

这里的挂不了机是指导通的时候不能结束电话,不能打下一个电话

如果左边是低电平,右边就截止没电了,测试就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拨不了号,也就不存在挂不了机的问题

网友C:
把A733换成NPN的,并结成射随器

网友A:
楼主始终没有测量一下电路各点的直流电压电流

连各管工作点都没有提一句。
很不好的习惯。

网友E:
27K换成5.1K

27K换成5.1K,这个电路就正常了

楼主:
maychang 教导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