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片机晶振起振的问题!!!

楼主(2007-04-28):
请问6M晶振用多大的匹配电容比较稳定,我现在用的是33P,偶尔上电无显示,怀疑是晶振匹配电容的问题,请知道的朋友告之!谢谢!

网友A:
回答的声音

很可能是RESET电路出了问题而不是晶体不震荡。

网友B:
~~~~~~~~~~~~

首先用示器看看起振没有.
再根据手册来看要多大的匹配电容.

网友C:
用18p-20p的看看

我支持2楼的意见,最大的可能是复位的问题,6M晶体对电容的要求不是很苛刻

网友D:
我专业做晶体

这个电容主要影响起振后的频率,你的问题要考虑其他方面.

网友E:
上电不工作,不能确定就是晶体问题

网友F:
电容值以手册推荐的为准

晶振电路实际上是个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两个电容的数值比例决定了反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