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关于互补对称放大电路,看看错在哪

楼主(2007-04-29):
我现在用Protel仿真这个电路,请高手帮忙看看元件参数错在哪?谢!

楼主:
图不太清楚,见亮

网友A:
描述一下你发现了什么问题?

楼主:
波形不对

仿真出来的输出波形是一个矩形波,并不是一个正弦波

网友A:
输入信号幅度太大了

楼主:
高手就是高手啊,谢谢啊

高手就是高手啊,谢谢啊

网友B:
C1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再请教一下

这个电路的,电压增益可以达到多少啊

网友C:
C1的作用是隔直流

避免前级工作点影响本级工作。

楼主:
我仿出的波形图,会不会是错的啊,请指教

楼主:
K是中点电压,好像是错的

理论上是Vcc/2到-Vcc/2

楼主:
为什么不带自举电容的时候,波形相似,我想知道我错在哪

网友D:
C3和R2组成自举电路,主要是为了提高输出电压幅度,使输出电压VOM=VCC/2.可能自举电路C3两端电压太大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