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平衡电阻为0可以吗?就是直接接地

楼主(2007-04-30):
(无正文)

网友A:
期待答案

就有前辈告诉我最好是两相电阻取一样的阻值
偶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B:
看你具体的应用和要求而定

平衡电阻的目的是为了减小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在电阻上形成的静态输入电压而带来误差详细看书。
当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较小,或信号较大,其影响可以忽略时,可以不用平衡电阻。

网友C:
你那个原理图是怎么弄上去的,我也有点问题想请教,可图

楼主:
用hypersnap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