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图的RL只是做下拉电阻吗?

楼主(2007-04-30):
(无正文)

网友A:
你有看见过运放的-端直接接地的吗

网友B:
运放现在是开环工作,特性类似电压比较器

RL没有用处。

楼主:
补全电路

回2楼:见过!我知道直接接地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我们先不管这个,只要它可以工作,不影响我们讨论想讨论的问题就行

回3楼:电路补全如下:这样的作用就只用作下拉电阻了?

网友B:
4楼的图,RL还是没有什么用处,只会增加耗电。

网友C:
是下拉用的

    运放采用单电源供电,运放的吸入电流很小,对地接电阻可以使输出低电压值更准确。如果Uo需要推拉电流小或正负电源供电该电阻可以省略。

网友D:
其实Rf也可以理解成是运放的负载

运放接个负载据说可以增加运放的稳定性。

楼主:
1楼图

如果运放的A点变成+
B点变成-
那么这个RL就变成反馈电阻了?好像不对呀,这不是电压跟随器的接法呀

这样就成了正反馈了吗?

网友E:
RL是负载

RL是负载吧

网友F(点评):
对,就是个负载

网友G:
re:

需要接个小的容性负载,串联一个小电阻

网友H(2007-05-30):
RE

这个RL是不是很大?
如果是个大电阻的话就有可能是用来钳位的了

网友F(点评):
如果是个大电阻的话就有可能是用来钳位的了

网友I:
。。。。

以前用LM324时单电源供电时提供直流偏置时用的

网友J:
加快下拉速度

这个负载如果没有别的作用就是为了加快下拉速度,如果这个设计是合理的,说明运放内部的下拉能力是不强的,运放主要是SOURCE能力,大家要通过现象看本质.

网友F(点评):
加快下拉速度,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