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我,还是关于互补对称功放的,请帮忙

楼主(2007-04-30):
我根据上次的高手教的,该了电压幅值,仿真出了中点电压(K点电压),但感觉好象不对,理论上电压由-Vcc/2--Vcc/2之间变化,但……帮忙看看

楼主:
电路图

Vcc改为了6V

楼主:
路过就说两句吗,我不知道是不是错的

网友A:
这个电路的静态工作点需要调整

调R2使T2、T3的中点电压为Vcc/2。
实际电路的输入信号源是有内阻的,这样通过R2的交流负反馈才可起作用,仿真时可以在输入端串连一个电阻。

网友B:
电路没有错

输出失真较大,波形明显圆钝。
蓝色线的基线不是3V,是平衡没有调整好。调整到静态(没有输入信号)输出恰为电源电压之半。
考虑到推动管射极电阻,实际上调到两个方向摆幅相同(不切峰)最好。
注意输出(绿色线)左边和右边零点有变化,说明此时过渡过程尚未结束。

楼主:
高手能帮忙,仿真一个正确的出来吗

网友B:
这也未免过分了

再说,楼主连三极管型号也没有标明,仿什么?

网友C:
增益太大了。你在C1上串联一个1K的电阻,然后将R2调到中点

增益小点失真就会小些.

楼主:
那三极管应该用什么型号的啊

楼主:
我串了一个电阻,但上下幅值还是不等,不过好多了

网友B:
“我串了一个电阻,但上下幅值还是不等,不过好多了”
awey 版主在4楼早已说过了。

“那三极管应该用什么型号的啊”
那是你的事,想用什么型号都可以,根据输出功率和电源电压选择。

“高手能帮忙,仿真一个正确的出来吗”
这样的电路,我在5楼说过:“电路没有错”

看来,py3113 并没有看明白回复说了些什么。

楼主:
不好意思啊

K点不是可以出现负值的吗,下限可以到-Vcc/2。为什么我的都是正的?

楼主:
初学,请多多关照

网友C:
你还有几个关键的参数没有给出,输出峰值以及电路增益是多

以及工作频率是多少等等

网友B:
我连K点都找不到

“初学,请多多关照”
不说清楚K点在哪里,没办法帮忙。

楼主:
K点就是T2和T3相连的点

刚忘了标了
输出峰值大概有75mv再上一点,但上下幅值不一样大
增益应该是7.5吧
输入电压频率是1K Hz

网友B:
T2和T3相连的点,其电位不可能为负

“输出峰值大概有75mv再上一点”,“增益应该是7.5吧”
你仿真图中绿色线显示峰值有400mV,输入(红线)峰值10mV,闭环增益为40。

“但上下幅值不一样大”
绿色线看不出正负幅度有多大差别。

楼主:
那个图有失真的

我在输入端加了一个电阻后,增益只有7.5

网友B:
我在5楼的回复,你再看看吧

楼主:
看了

输出失真较大,波形明显圆钝。已经解决了

蓝色线的基线不是3V,是平衡没有调整好。调整到静态(没有输入信号)输出恰为电源电压之半。        调节R2也做到了

考虑到推动管射极电阻,实际上调到两个方向摆幅相同(不切峰)最好。  是调射极电阻吗?

注意输出(绿色线)左边和右边零点有变化,说明此时过渡过程尚未结束。         这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目的

我做这个仿真的目的是分析自举电容的作用

有和没有自举电容,表现在波形上有什么差异吗

网友B:
这次好像是看了

“输出失真较大,波形明显圆钝。已经解决了”
解决的方法是输入端串联了电阻,但你是否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个电阻?加了电阻为什么波形变好了(失真小了)?不是仿真而是搭实际电路(例如收音机)时这个电阻应该怎么处理?去掉还是保留?
以上问题的答案 awey 在4楼说过的, computer00 在8楼也说过的。

“考虑到推动管射极电阻,实际上调到两个方向摆幅相同(不切峰)最好。”这句要和“蓝色线的基线不是3V,是平衡没有调整好。调整到静态(没有输入信号)输出恰为电源电压之半”连起来读,就知道调什么了。

“注意输出(绿色线)左边和右边零点有变化,说明此时过渡过程尚未结束。这不知道怎么解决”
不必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再过百分之几秒就结束了。

网友B:
楼主在另一个帖里说

“为什么不带自举电容的时候,波形相似,我想知道我错在哪了”
本帖说
“我做这个仿真的目的是分析自举电容的作用”

先加上自举电容,调整好R2,逐渐增加输入电压,到波形出现看得出来的失真,记录输入输出幅度。再去掉自举电容,仍从小到大逐渐增加输入电压,到波形出现看得出来的失真记录输入输出幅度。比较两次记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从这一次真的感觉自己懂的太少了,后悔以前没认真学习。真的很感谢大家,感触良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