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位选信号电平问题

楼主(2007-05-01):
电路如图所示,采用4位共阴LED,位选信号高电平有效。由于亮度不够,把8位数据线上1K限流电阻短路处理
测试一:动态扫描时,测到位选信号A、B、C、D四个测试点的信号波形一样,四分之三个周期的电平约为3.2V,而四分之一个周期的电平约为2.2V。位选是高电平有效,理论上不是四分之三个周期为低电平,四分之一个周期为高电平吗??
测试二:静态显示,此时我只是选通了一个位,如P2.4置1,即选中了Bit4

P0数据       D点电压(V)      A/B/C点电压(V)
0x01         0.27            0.65
0x03         1.66            2.03
0x07         2.26            2.63
0x0f         2.57            2.83
0x1f         2.76            2.99
0x3f         2.89            3.28
0x7f         2.98            3.35
0xff         3.05            3.40
由测试数据可知测试点电压随着选通的数据段数的增加而增加,并且该位选通与否前后电压相差不是很多,最大才相差0.39V(即2.89V与3.28V),为何会出现此种现象??
还有此时测E点时的电压才0.68V,而电阻R2上的压降才只有0.0几V,几乎为零?这是为什么??
大家交流一下,彼此相互学习,多多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帮忙解决一下!!小弟在此先谢过

网友A:
原则上,这是不允许的。等效于“短路”""

由于亮度不够,把8位数据线上1K限流电阻短路处理
-----
亮度不够的原因还与占空比有关。

网友B:
IC921 说得很对,不允许将限流电阻短路

这样做可能烧毁LED或驱动三极管。没烧是楼主运气好,9011基极限流电阻比较大。

除了“电阻R2上的压降才只有0.0几V,几乎为零”这个现象无法解释,其它现象好像都是正常的。例如测试一,楼主描述的现象就是四分之三个周期为高电平,四分之一个周期为低电平,没有不正常现象。

楼主:
不好意思,之前写错修改过来了

理论上不是四分之三个周期为低电平,四分之一个周期为高电平吗??因为位选是高电平有效的!!
楼上说的“四分之三个周期为高电平,四分之一个周期为低电平,没有不正常现象”有点不明白,3.2V和2.2V不都属于高电平了吗??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共阴数码管

因此A、B、C、D四点应该是低电平有效,即该位数码管点亮。四位数码管中任一时刻仅有一位亮,显然低电平占四分之一,高电平占四分之三。而不是“理论上不是四分之三个周期为低电平,四分之一个周期为高电平吗??”

“3.2V和2.2V不都属于高电平了吗??”
A、B、C、D四点的高低电平不能用TTL或CMOS电路的高低电平数值去套用。这四点,驱动晶体管导通该点就是低电平,截止该点就是高电平。至于具体数值,要看驱动管导通和截止时具体的电压分配而定。楼主所说低电平为2.2V,估计是取消了数码管的限流电阻,数码管电流比较大,驱动管未能完全饱和(驱动管管压降比较大)而产生的现象。楼主测得高电平3.8V则完全正常,因红色发光管压降至少1.6V,P0口线输出因其它位数码管电流而不能达到电源电压5V,所以高电平是完全正常的。

楼主:
远程实验LED数据读取

我现在做的是远程实验,想把实验仪器LED显示的内容读取出来再经过串口传送
本来我是想通过扫描位选信号定位对应的数据,但现在整个周期相对于单片机I/O口都属于高电平,不知怎么解决,不知5楼有何见解??

网友B:
三个办法

一是移动需要读取显示内容仪器的信号电平,这只要加一个电阻串联到信号再用两个电阻分压就行。
二是加一级电压比较器,比较器的门限设置到楼主说的2.2V和3.8V之间。比较器输出再接楼主的单片机。
三是从被读取设备的驱动输入端读。仪器多半不是由单片机直接驱动LED,单片机与LED之间一般有驱动芯片,从单片机引脚处读即可。

楼主:
感谢maychang

多谢楼上提出的三种方法,感激不尽
过两天放完假就去拆仪器,到时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到时有什么疑问再请教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