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的产生及其测量

楼主(2007-05-01):
    请问一下用555振荡产生是不是方波呢?我用multisim 2001 仿真时好像有点倾斜,有点不像就是了。请问如何来产生方波(频率大概1Hz左右)呢,还有用什么样的电路可以来测量它每分钟的方波个数呢? 希望各位高手多指教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纯粹的方波是理想情况,实际不存在

上升和下降沿多少有些倾斜。
产生1Hz方波当然可以用555,但不准确也不稳定。比较好的方法是用32768Hz晶体由74HC4060产生振荡并14分频得到2Hz方波,再2分频得1Hz方波。
测量频率最简单的当然是用频率计。没有频率计可以用计数器,计数结果与标准时间比对。如果楼主会用任一型号单片机,可以比较省事地测量频率或与标准时间比对。

楼主:
谢谢

嗯,好的,谢谢!我再试试看

网友B:
仿真倾斜,实际未必倾斜

仿真不倾斜,实际未必十分倾斜

但是,要一点也不倾斜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任何理想波形都一种近似

网友C:
没有完全不倾斜的

没有完全不倾斜的
要是制作脉冲用
用555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