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电路中系统零极点的问题

楼主(2007-05-08):
我在看书的时候遇到一些关于系统零极点的问题,比如一个放大器的零极点对整个放大器信号有什么样的影响,在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中提到右半平面的零点会给系统带来稳定性问题,但没有讲到零极点各种位置对系统的影响
在这里想请教路过的高手给我归纳一下:左半平面的零点和极点对系统有什么影响,右半平面的零点和极点又有什么影响
附:这里的左半平面和右半平面是不是指的是s域的坐标平面?如果是,在虚轴上的零极点对系统的影响又是什么??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路过的朋友都来讨论下,有什么说什么,相信对大家都有帮助

网友A:
看一下<<电路>>中有关复频域变换那部分

或<自控理论>里讲的更多

楼主:
顶贴

快来讨论啊

网友B:
这个没有什么可讨论,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了

在模拟电路中,主要是对反馈放大器的稳定性有影响。模拟电路中用波特图来表达的比较多。

网友C:
从波特图的角度:

 从波特图的角度:
左半平面极点:使幅频曲线以-20dB/dec斜率下降;相频曲线下降90 deg;
左半平面零点:使幅频曲线以+20dB/dec斜率上升;相频曲线上升90 deg;
右半平面零点:使幅频曲线以+20dB/dec斜率上升;相频曲线下降90 deg;

楼主:
四楼的兄弟可否说得具体点

左半平面的极点和右半平面的极点对系统的影响有什么区别(不是零点)

网友D:
看书

《信号与系统》

网友E:
《信号与系统》

在S域

极点(零点)在S平面左边,也就是RE(Z)<0 系统是稳定的

极点(零点)在S平面虚轴上面(一阶)临界稳定系统

极点(零点)在S平面右边,或者在虚轴上有大于等于二阶的极点系统不稳定~~~~~

网友E:
《信号与系统》

极点主要决定响应的形式
零点主要决定响应的幅度和相位,对响应的形式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