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现成的脉冲宽度甄别器吗?

楼主(2007-05-08):
各位大侠,遇到一问题想请教大家,我想把20HZ方波信号(正脉宽为20ms,负脉宽为30ms)的干扰信号(正脉宽低于15ms)给去掉,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脉冲宽度甄别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有其他好的方法可以实现吗?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处理这些信号

如果是用单片机,那么去掉窄于某一值的脉冲很容易。
不过,干扰信号和有用信号是叠加在一起的,叠加在一起的你如何区分?
恐怕这个去掉干扰的思路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