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前后沿变形怎么办

楼主(2007-05-09):
如图,输入为一个2-10V正弦波信号,可随着频率的不同其输出的前后沿斜率增加,不知如何处理了?是运放本身的问题吗

网友A:
用一个压摆率更高的运放吧,比如LM318

用一个压摆率更高的运放吧,比如LM318

楼主:
我明白了

非常感谢,意思就是说我的LF353的转换速率是13V/us,只要换成转换速率更高的就可以了如50V/us,是吧

网友B:
LMH6505

越高越好---〉LMH6702

网友C:
???

你输入电压是2-10V,负端比正端高,为什么会有正电压输出???

网友D:
显然楼主说的是幅度

网友E:
你是怎么断定前后沿斜率增加了?

20KHz时频率高了,当然会比100Hz陡了
其实是20KHz时的放大倍高了,削了顶,所以看上去陡了
另外,测20KHz与100Hz时的输入电压相等吗?
你的问题现在还不大好回答.
先交代一下你的试验条件及测试条件

网友F:
好好看看你的波形

输入方波,看看那个斜率是不是就是压摆率

网友G:
应该是压摆率的问题,建议换个高速的运放

网友H:
D6、D7起什么作用

楼主,这是个什么电路呢?

网友I:
二极管是输入保护的

防止输入差模信号过大

不过楼主输入信号为2~10V,在没有引入反馈的情况下,输出肯定是接近方波的啊

网友:
请教

这个图我怎么仿真不出来呀
Error: -1.#IND, 2.829e+007 out of range for *
Note: starting Gmin stepping
Error: -1.#IND, 2.829e+007 out of range for *
Warning: Gmin step failed
Error: -1.#IND, 2.829e+007 out of range for *
Warning: Gmin stepping failed
Note: starting source stepping
Error: -1.#IND, 2.829e+007 out of range for *
Warning: source stepping failed
Error: -1.#IND, 2.829e+007 out of range for *
Note: starting Gmin stepping
Error: Float invalid operation exception in simulation
出现这么多错误
楼主是否也遇到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