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与9012类似但电流更大的三极管(改为求贴片MOS管)

楼主(2007-05-09):
我现在的设计上使用了9012驱动负载
但是使用中发现9012发烫的情况比较厉害
估计可能是电流过大
请问有什么廉价的三极管可替换吗?

***********************************
已改为求类似的贴片MOS管
感谢大家的指导

楼主:
电流要求为500mA

网友A:
8050,1.5A

网友B:
8550才是PNP的哦

你检查一下导通度是否够,把基极电阻换小点

网友C:
8550的封装与9012相同

所以在耗散功率相同时温度不会差多少。换8550管子照样烫。
“发烫”取决于耗散功率和散热两方面,加强散热才是解决方法。

网友D:
支持maychang

500mA最好加个扇热片

网友E:
换成TO-220的封装的可不可以呢?

比如TIP41c

网友A:
是8550,我记错了,对不起

网友F:
5楼正解

网友G:
换了还是会热啊

发热主要还是消耗功率大啊,驱动电流大,应该加散热片

网友H:
功耗是压降x电流……MOS的导通阻抗可以做到几十毫欧

所以哪怕电流很大,往往一个贴片封装的MOS就可以搞定。
三极管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的压降比较大,即使饱和导通,也在0.3V以上(小电流),电流一大,压降也会跟着增加……

所以做开关最好还是用MOS。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大侠

那么能推荐款替代的MOS管吗?
贴片的,最好sot89封装

楼主:
打算用在这里替换9012的

打算用在这里替换9012的

楼主:
刚才图贴错了,应该是这个

网友I:
应该是电路的问题,Q2用8550应该可以

复合管接法改一下:
Q1的集电极接地,以减小Q2的导通压降,
可以的话R14改小一点,让Q1Q2充分饱和。

楼主:
楼上的方法果然有效

Q1 C级接地后Q2 CE压降从1.8V降到了1V

网友J:
还是没饱和,饱和时压降应小于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