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7-05-09):
这个电路的输入端是一个传感器通过C1偶合到共集电路的基极,我想知道这个电路的R1,R2,R3,C2起什么作用。以及输入端osin的范围如果是0V-4.5V,那么输出端osout的范围是多少呢。R2,R3两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希望哪个高手能分析一下,越详细越好。因为我怀疑这个电路不太好,想用运放来替换,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A:
LZ的名字怎么翻译?

楼主:
怎么都晕啊.说说嘛,是太简单了?

网友B:
呵呵

r1,r2,r3是提供直流偏执的,也就是设定工作点,同时,r3提供负反馈,以稳定工作点,c2的作用是电源去耦。

至于输出的问题,你用三极管的微变等效电路计算一下就行了。

网友:
请问那个电源去耦的电容一般有多大呢?谢谢

网友C:
回楼上

图中已经标注,为0.1uF。常用这么大,不过从输入隔离电容看,这里用此值可能小了。

楼主的图,就是最简单的射极输出电路,南怪好几位一齐喊晕。

网友D:
晕得不能再晕了

楼主:
多谢

多谢楼上的回复,有个问题是,r2,r3提供的偏置电压是2.6v,那是不是输出就只能在2.6v以上,5V以下了呢。
我想调整为输出范围为0v-4v

网友:
为什么输出电压大于2.6V呀?那不就是静态工作点吗?

网友E:
~~~~~~~~~~

确实有点晕~~~~~~~~~~~~~~~~~~~

网友F:
-0.25--4.25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