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boostrapped和non-boostrapped模式?

楼主(2007-05-10):
 什么是boostrapped和non-boostrapped模式?(发到英语角没有人回答啊,再发到这里,希望能得到解决,谢谢)

还有下面这句话里面的“no preset”怎么理解?

When using the MAX1771 in non-bootstrapped
mode, there is no preset output operation
because V+ is also the output voltage sense point
for fixed-output operation. External resistors must
be used to set the output voltage.

网友A:
没人懂吗?

网友B:
我先翻一下,请多指正

自举和非自举模式

在固定输出工作条件下V+是输出电压采样点,如果MAX1771用于非自举模式,则输出电压未被预置。此时必须用外部电阻设定输出电压。

楼主:
谢谢zlxsmile!

请问 什么是自举式和非自举式呢?  boost本意作“推进”将,trap作“陷进”

跟自举式怎么联系起来的呢?

网友B:
MAX1771的自举和非自举

针对MAX1771来讲,自举就是从“OUTPUT取电驱动内部电路”,非自举就是“不从.....取电....,仅用VIN给芯片内部供电”

你可去研读其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