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的输入阻抗是多大?

楼主(2007-05-14):
LM324的也有共模输入阻抗和差模输入阻抗这两个参数吧?
如果有这两个参数额的大小是多少啊?在资料中怎么没有找到啊?

网友A:
普通运放可能不给出这两个参数

因为这两个参数并没有很大用处。
LM324这两个参数总在十兆欧以上。

楼主:
hui

视频运放,差分运放,还有高速运放里面都会有这个参数啊
如果放大高内阻信号源的信号,那么就要考虑这个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