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推荐一下电压放大集成芯片吧

楼主(2007-05-15):
(无正文)

网友:
回答

用三极管就可以吧!个人认为可以自己搭个电路

网友A:
如果没有其它要求,几乎任何运放都可以

网友B:
就是啊,楼主最好详细点,只是对直流电压?

要是这样,用lm324就可以,价格还便宜,信号从正端输入,增益用1000倍的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