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怎么求增益

楼主(2007-05-15):
(无正文)

网友A:
这年头

“输出电压是一个正弦波,而输出电压不是很好的正弦”
输出电压到底是不是正弦?

“先求不输出电压的表达式”
什么是“不输出电压的表达式”?好像只有0这个数可以表达。

楼主:
写错了

没有“不”就是输出电压的表达式

输出是失真的正弦波。上、下幅值不等。

网友B:
那就不是正玄拉

不知道啊,好象是用fourier变换求吧,
展开后,常数项就是有效值。

不知道电表量量算不算,求解太复杂拉。

网友A:
楼主把原帖改了改,可是没改完全

“输出电压是一个正弦波,而输出电压不是很好的正弦”

楼主:
fourier变换是不是很有用啊

对与电子来说,是不是经常用到傅里叶变化啊。我一直都不懂这些,算起来好象满复杂的,自己没学的好。

网友A:
看来楼主坚决不打算改正原帖

算了吧

网友C: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是不需要积分的!

你找一张塑料纸片,旁边的线卷成你要积分的形状,做成筒形,然后往里倒水,直到高度h处(你作的标记),然后导入量筒里面量体积,得到V,然后用V/h就是你的积分结果.